求助!!!为什么这个运放放大音频后声音会变的有点尖呢?

楼主(2021-04-22):
如下图:为什么这个运放放大音频后声音会变的有点尖呢,按道理应该没问题的呀!

网友:
    加音频扫频信号看下哪里失真

网友:
    会不会是元器件质量问题所致,楼主是仿真的结果吗?

网友A:
    减小C78,C118的容值,试试。

网友:
    先去掉电容C78和C118,试试

网友:
    输出波形贴出来?频响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小C78,C118的容值,试试。

    问下减小电容的依据是啥啊,是因为小电容可以通过更高频率的信号吗

网友:
    Audio out端的10uF电容容量太小了。与100欧串联则低频截止频率变为150Hz,那声音当然就变尖了。

网友B:
    C78和C118的值为10nF明显太大了,对于音频场合的应用,改成100pF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78和C118的值为10nF明显太大了,对于音频场合的应用,改成100pF试试
    回复太短了,会被楼主认为不专业。因此这次俺回复长点!

都在说C78、C118的容值太大?
反了!
    C78、C118的容值太大,会导致高频分量变少,也就是说低频浑厚。这与楼主所说的声音变尖正好相反!!!
    所以声音变尖故障原因不在于C78、C118的容值太大。

    当然做为音频放大器,这两个电容容值是有点大了,会损失高频成份。

    声音变尖的本质原因是:

    Audio out端的10uF电容容量太小了。与100欧串联则低频截止频率变为150Hz,那声音当然就变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