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网友,下面电路分析PWM 输出电路

楼主(2021-04-22):
如下图:

网友:
    PWM 输出电路楼主不会吗?这个不算很难吧!

网友A:
    楼主别急,让我帮你拿笔画画,分析分析。一会给你传上来分析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让我帮你拿笔画画,分析分析。一会给你传上来分析结果。

    分析出来了吗?我也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让我帮你拿笔画画,分析分析。一会给你传上来分析结果。

搞快点搞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让我帮你拿笔画画,分析分析。一会给你传上来分析结果。

大神,分析出来没

网友:
    等结果出来了 再来看

网友:
等結果出來了再來看

网友:
    由于R53、C54、C53构成PWM信号低通滤波器,使PWM信号转换为直流模拟信号,送至运放LM358第3脚。

    如果运放一直处于放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则可适用于虚短虚断概念。

    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运放LM358的第3脚电压与三极管e极电压始终相等。

    而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至少大于100,那么c极电流基本与e极电流相等。

    所以Ic = Ie = Ue/(R55+R56) = U_pin3/(R55+R56) 。

这个式子表示:整个电路相当于PWM直流电压控制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