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6.10 install

楼主(2021-04-22):
一、仅从硬盘启动Destdop ISO 并安装:

     1、从后面的链接下载相关引导文件并解压;

     2、在任意盘的根目录中新建一个文件夹,并重命名(如feisty、edgy等,menu.lst中用fd_dir变量把要找的文件夹传给系统)
        把下载的桌面版光盘(*.iso)文件放到此目录中,不要解压;

     3、把解压后的 boot 文件夹、grldr文件移到 C:\,
        在 c:\boot.ini 文件后面添加 c:\grldr=" Ubuntu Linux    "
        把 timeout=0 改成 timeout=3
        (可参照 boot.ini.txt 文件)(如不行的话,请学习grub for dos来修改menu.lst配置文件,这也是必备知识 )

     4、启动后,先 sudo  umount -a  取消已挂载好的分区,再按桌面的安装程序进行安装。

二、免安装直接使用:
    在以上基础用下列方法可直接使用,

     1、用ubuntu.fs文件来保存数据:
        对于MS用户没有linux分区, 可用ubuntu.fs文件代替Linux分区,方法如下,
        从下载包的 "ubuntu.fs" 文件夹中选一个压缩的 ext2 分区映象,
        解压到要找的文件夹中(如feisty,edgy等),并重命名为 ubuntu.fs (所有新加的数据在这里),
        启动后,/hd_rw中有ubuntu.fs 就表示成功;

     2、用ubuntu.fs 文件夹来保存数据:
        对于已用linux分区的用户,可把数据保存在一个文件夹中,
        这个文件夹要在所要找的文件夹中(如feisty,edgy等),并重命名为 ubuntu.fs
        启动后,/hd_rw中有ubuntu.fs 就表示成功;

     3、用swap.fs文件来虚拟内存
        从 "swap.fs" 中选一个压缩的swap.fs映象
        解压到任意盘根目录或要找的文件夹中(如feisty,edgy等),并重命名为 swap.fs
        启动后,用 swapon -s 检查是否正在使用

三、使用符加的软件包,简化程序的安装:

     1、下载安装好的软件符加包*.rofs,(一般在有中文包与常用软件包)

     2、把它放入要找的文件夹中,(即与*.iso放在同一文件夹中即可)。

四、在U盘或移动硬盘上使用
    本引导包完全可在U盘或移动硬盘上使用,只要把引导程序安装好就行了(grub for dos )
    1、安装grub for dos 引导程序:
       下载
              chmod +x ./bootlace.com
              sudo ./bootlace --floppy /dev/sda1  (u盘)

    2、再把 grub 相关文件(/boot /menu /grldr) 及iso文件(按前面的方法)放到u盘上

    3、在别人机子上使用时,可删除/etc/gnix.oag@gmail.com文件,这样启动时就能自动配置系统与驱动。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