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1768串口通信无法显示串口号

楼主(2021-04-22):
想使用Mbed Lpc1768通过串口来debug,但是插入usb后,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usb大容量存储器,在coolterm和其他串口助手也无法搜索到串口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无法识别此型号,不匹配。换个口试试。

网友:
    接口驱动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