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如何对小数取整???

楼主(2021-04-22):
请问MATLAB如何对小数取整???

比如 x=15.834

如何取整 使 x=15

网友:
    round fix ceil floor这四个函数都可以实现取整。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用round四舍五入就可以。

网友A:
    不能像C那样定义为整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像C那样定义为整数吗

这个又不是C,是MATLAB好吧

网友:
    >> a = 15.834

a =

15.8340

    >> b = floor(a)

    b =

网友:
    暗中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