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allegro 17.2比WIN7使用17.2卡很多

楼主(2021-04-22):
    目前WIN10安装allegro 17.2比WIN7使用17.2卡很多,谁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情况就是这样WIN10的兼容性还没有做的很好,我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就是这样WIN10的兼容性还没有做的很好,我也是这样的。

    不是吧,那搞大板子不要崩溃了

网友:
    不知道  我一直用win10+allegro 17.2 很流畅

网友:
    谦容性可能没打开,然后大可能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

网友:
    win10需要将微软输入法设置为以前的版本,否则容易卡死

网友:
    win7还是比较友好

网友: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

楼主:
    兼容性怎么设置?显卡驱动重新更新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