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ROTEL99添加泪滴的问题

楼主(2021-04-22):
小弟初学画板,今天看到一张图,此处SDO这条网络在原理图处没有连线,是一个浮空引脚,求问为什么在这条布线处加了泪滴,加完泪滴后还要加三条导线和两个焊盘?这是什么设计规则,求问谢谢!软件是protel99SE

网友A:
    是的,是有这样的规则。一般是这样的。执行主菜单命令 Tools/Teardrops 对话框中的各个选项区域的作用介绍: ① General 选项区域设置 General 选项区域各项的设置如下: ● All Pads 复选项:用于设置是否对所有的焊盘都进行补泪滴操作。 ● All Vias 复选项:用于设置是否对所有 过孔 都进行补泪滴操作。 ● Selected Objects Only 复选项:用于设置是否只对所选中的元件进行补泪 滴。 ● Force Teardrops 复选项:用于设置是否强制性的补泪滴。 ● Create Report 复选项:用于设置补泪滴操作结束后是否生成补泪滴的报告 文件。 ② Action 选项区域设置 Action 选项区域各基的设置如下: ● Add 单选项:表示是泪滴的添加操作。 ● Remove 单选项:表示是泪滴的删除操作。 ③ teardrop Style 选项区域设置 Teardrop Style 选项区域各项的设置介绍如下: ● Arc 单选项:表示选择圆弧形补泪滴。 ● Track 单选项:表示选择用导线形做补泪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有这样的规则。一般是这样的。执行主菜单命令 Tools/Teardrops 对话框中的各个选项区域的作用介绍 ...

谢谢,但还是想再问下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操作,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做这样的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