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稳定电容的工作频率

楼主(2021-04-22):
    之所以电容能够被使用在各大电子行业和产品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其自身的频率调整能力和适应能力,同时也能够兼容其他影响电路的因素,不管是哪一款电容,都需要对其工作频率属性做到十分了解才行。
    在运用在电量非常小工作频率非常高的手机类电子产品上时,即使是漏电流偏大,而ESR较低,产品一般也很难呈现质量问题。除非是电容器本身便是废品。当运用在输入和输出功率都较高的电路中时,例如电源滤波和放电电路,电容器不但需要有更低的ESR,还有必要具有非常低的漏导电流,否则会导致击穿概率增加和输出的功率波形不能满足要求。因为不同品种电容器的体积电容量不同,因而,设计时有必要根据输出功率需求选择满足容量和耐压的电容器。
    因为不同电容器的本身阻抗不一样,因而,在输入和输出功率较大时,有必要考虑到该电容器的本身电阻导致的温度升高起伏和本身散热才能的平衡问题。此类电路有必要考虑到峰值输出输入时的温度变化和耐压变化是否契合电路安全性要求。
    运用在滤波电路中时,电容器有必要接受必定频率和必定幅值的沟通电压和沟通电流导致的发热冲击。另外使用的电容器在开关的瞬间会接受不可避免的直流高电压大电流浪涌。运用在此电路的电容器,有必要选择规格和品种合适的电容器。如果只是考虑到直流耐压满足是远远不够的,另外,你有必要考虑到不同电容器具有不同的耐纹波才能。
    更多相关电容信息请直接咨询欧凯鑫锐科技。

网友:
    在运用在电量非常小工作频率非常高的手机类电子产品上时,即使是漏电流偏大,而ESR较低,产品一般也很难呈现质量问题。除非是电容器本身便是废品。当运用在输入和输出功率都较高的电路中时,例如电源滤波和放电电路,电容器不但需要有更低的ESR,还有必要具有非常低的漏导电流,否则会导致击穿概率增加和输出的功率波形不能满足要求。因为不同品种电容器的体积电容量不同,因而,设计时有必要根据输出功率需求选择满足容量和耐压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