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or1200第一个裸机程序(上)

楼主(2021-04-22):
    经过前面千辛万苦、爬山涉水、纠结了好久才弄好的环境,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FPGA当成个单片机使了,稍微比单片机猛一点,但是绝对比单片机贵一个数量级,FPGA现在能完成由CPU做的事,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大价钱买回来的单片机,不过相比于S3C24XX的片子来说,那么贵的一个FPGA板卡跑40M的一个CPU绝对的奢侈,不过仅限于理解和学习嵌入式的过程,管他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呢,把or1200资源优化好,例化两个或者多个CPU,是不是可以做成SMP架构?又或者说现有的产品上有FPGA芯片,但是里面的资源还足以容得下一个or1200,是不是可以做个协处理器在里面?我想应该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的······吧。

            按照惯例,硬件代码第一个无非是点亮LED灯;软件代码无非是写个hello world,有同感木有。

        但是想想,我们现在的SOC只有什么?CPU、RAM、Debug、UART、BUS,我们没有把GPIO外设加进去,点个灯貌似行不通了,但是能操作的毕竟外设蛮多的,但是又想看到有现象输出的,那我们只好选择去写个UART的代码咯。

        我们在后面完善or1200_basic_soc时把其他外设添加进去后,上了linux系统后,在编写GPIO字符驱动时再去把灯点亮吧,现在我们就当FPGA是个单片机去编写所谓的“裸机”程序。

            我们现在手头上有两本书对吧,《开源软核处理器OPENRISC的SOPC设计》、《CPU源代码分析与芯片设计及Linux移植》,那我们就先看看接下来要写的UART16550外设的说明文档先咯,uart16550_latest.tar.gz源码包里的doc文件夹有该ipcore的说明文档,其实这就是相当于看芯片手册一样了,是不是很熟悉,那就不继续吐槽了,或者《开源软核处理器OPENRISC的SOPC设计》里面第7章也有UART16550的中文翻译版本,感觉这本书就是opencores上面大堆文档的翻译大杂烩,算了,自己写不出的书还是不吐槽人家的了。

        大概浏览一下UART16550的结构后我们就来咯,敲代码。

        在敲代码之前先搞清楚一些流程,当内嵌在FPGA的or1200上电复位时,它在做些什么,在硬件环境搭建时,我们把CPU的复位地址设置为0x100,这个地址可以在or1200_defines.v中任意指定的,什么是0x100呢,我们在CPU体系手册《openrisc-arch-1.0-rev0.pdf》中16章操作系统接口有所描述,0x100是复位后取指令的第一个地址,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复位地址可以是任意指定的,以后我们固化代码在Flash时,会将这个复位地址设置为Flash的起始地址,目前我们先指定在0x100,所以,CPU复位时就会从0x100取出第一条执行的指令,OK。

            对于其他向量地址来说,是CPU设计时规定好的异常向量地址,好比0x100是复位异常向量,我们在写C51时熟悉的对比一下看还有什么?0x500是否熟悉?只是时钟中断异常向量。还有什么咧?0x800,外中断异常向量,所以,当我们在CPU将计数器中断enable后,当时钟计满中断时,就会跳转到0x500执行指令。对于外中断而言,前面我们在修改or1200_defines.v把PIC的中断个数设置为20个,所以,当这20个外中断enable后,中断源触发后,CPU就跳转到0x800地址来执行指令啦,至于其他的异常向量都是类似的,可能以前我们接触得比较少,但在对于上了操作系统后,这每个异常向量都会有对应的处理过程。现在对于or1200_basic_soc来说,只使用了复位、时钟、中断异常向量。

        所以我们敲代码的第一步就是编写这些异常向量的处理程序,即异常向量表,因为刚上电时处理器的C环境还没有建立好,所以这些代码都是要用汇编去写的,我们现在至少要用到reset复位异常向量,硬着头皮码吧。

        我理解的reset复位异常向量是通常说的启动代码,在用Keil MDK创建S3C2440的工程时也有对应的启动代码文件s3c2440.S,看起来蛮多的,1k多行,但是往下看,800多行的宏定义,那启动代码就200多行了。再来吐槽下or1200在linux系统下的关于启动代码的文件entry.S、head.S,这两个文件加起来2k5多行,那我们手动去敲那么多代码么,开玩笑吧。

            好在我们现在用到的外设不多,就一个UART,而且我们现在还不需要用到时钟计数,还没需要到中断,所以复位向量用到的代码大概只有50行,50的汇编对于我这种级别        来说简直小菜一碟,好,码字。

        至于这个简单的UART代码我都打包好在附件中了,那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50多行reset向量需要的代码。

            把工程都扔进sourceinsight,方便查看嘛,打开reset.S,对于前面的宏定义先跳过,用到的时候再说吧。

        先看0x100的异常向量,3行代码,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LOAD_SYMBOL_2_GPR看名字就知道意思,作用是将标号的地址存入CPU的寄存器。

            18行l.movhi是or1200处理器的逻辑指令,作用是把立即数零拓展左移16bit

l.movhi rD,K

rD[31:0] < -extz(Immediate) < < 16

        所以18行将symbol的高16位存入gpr中。

            l.or是or1200处理器的逻辑指令按位或,作用不用讲了吧,

l.or rD,rA,rB

    rD[31:0] < -rA[31:0] OR rB[31:0]

        所以19行将symbol的低16位存入gpr中。

            继续reset向量,l.jr r3,即跳转到r3寄存器的地址上,所以reset向量前3行就是跳转到_reset标号地址上。

            貌似55行还有个l.nop指令,只是or1200的空操作指令。跳转指令之后紧接着的指令称为延时槽,在or1200体系中,在跳转指令之后的紧接着的一条指令是规定、必须、肯定会执行的,所以在现在or1200的gcc编译器中,在跳转指令之后都会自动补上一个nop指令,貌似在新版本的编译器会在跳转指令后执行别的有效指令代替nop操作,提高效率。

            好,continue······

            Sourceinsight中一跳,转到_reset标号上

            l.movhi,l.ori很熟悉啊,目的将r0寄存器清零。

        l.addi作用是将r0和SPR_SR_SM相加后存入r3中,至于SPR_SR_SM又是什么?跟踪下就可以发现在spr-defs.h有其定义。

            这是supervisor模式,这个linux的内核态和用户态概念很像,or1200存在两种模式,supervisor和user,区别是操作CPU内部寄存器组时权限不同。

    继续,l.mtspr就是操作or1200内特殊寄存器组的专用指令,专用的,将r0和r3的寄存器的值相加后送入SPR_SR寄存器内

        在《openrisc-arch-1.0-rev0.pdf》中可以看到,SPR_SR的first bit就是SM位

            为1时就是Supervisor Mode

        继续往下看,有个CLEAR_GPR的宏,目的是将gpr设置成r0的值

        在or1200中,r0被设置成常数0,做与这个宏的作用就是清零

好,继续

        SPR_TTMR是关于or1200内Timer的寄存器,将r0的值赋入SPR_TTMR中,至于SPR_TTMR的解释如下表。

            目的就是把执行计数单元(简称定时器吧)的中断和使能都禁用了。

            好,继续······貌似完了,200行吧_stack的值赋给r1,_stack是CPU堆栈的值,_stack这个值在lds文件内定义,这个文件稍后再解释。

        第203,204行是不是很熟悉,跳转到main函数执行,堆栈建立好之后下面main函数就可以用C来码了。

        Reset向量就需要这些代码了,至于reset.S剩下的代码是关于中断处理的,比如在

            在定时器中断和外中断会先执行EXCEPTION_HANDLER宏,目的是执行中断处理之前的现场保护,跳转至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中断服务函数之后的现场恢复,中断的概念不用多解释了,应该是很熟悉的了。

        关于or1200中断的流程可以参考《CPU源代码分析与芯片设计及Linux移植》,里面讲得蛮详细的,虽然大部分也是翻译手册的,至于附件的代码关于reset.S剩余部分不是特别难,就不解释了,不解释咯······

            突然发现,reset的异常向量我们就敲完了,在reset向量里会跳转至main函数,那就开始了,main函数熟悉了吧,

        附件中的uart.c和uart.h关于UART16550的串口驱动和头文件,程序不难,对比着uart16550_latest.tar.gz的说明文档、《开源软核处理器OPENRISC的SOPC设计》和源码的注释5分钟就可以看懂了,不详细说了,因为大家都有C语言功底嘛。

             至于附件driver和include的其他文件可以先不管,因为现在还用不上,有兴趣可以自行翻阅下,是关于中断二级向量表的实现和timer的驱动,大部分都是参考u-boot下openrisc架构修修改改过来的,所以最好还是稍微浏览下,然后在下次移植u-boot时能快速上手。

        Main函数更不用多说了,手痒自己随意打的,随便修改吧,至于里面的函数用sourceinsight追一下就可以了,都是比较简单的东西了。

            UART的代码到这里我们就敲完了,最后就是把程序下到我们的SDRAM中运行了,好,在下到SDRAM之前呢,还需要编写一个连接脚本文件,告诉编译器编译出来的可执行程序各个段的存储位置,入口地址,在学校学汇编和计算机原理的时候都应该讲过这些的了,就是编译源码后得到的可执行bin文件的在RAM的存储位置,例如在link.lds文件中

            vectors段,即我们之前编写的异常向量表的存放位置,从0x0开始到0x2000,除or1200结构本身定义的异常向量表之外,还保留空的异常向量允许自定义操作。

        ram段就是开始存放我们uart的程序代码啦,继续看······

        这里定义了一个_min_stack的变量,大小为8K,记得我们在写reset向量时设置CPU堆栈的值吗?

            在这里_stack的值在这里取出,这里我说的不是很明白,关于lds连接文件附件中的ARM79出品-u-boot移植手册.pdf的附录一有详细说明,参考参考很容易就明白啦,或者可以google一下,再或者看看别人的技术博客就行了,这里不再详细解释了,因为码字是在是很累人的一件事。

            一切OK准备就绪,但是在linux环境下编译我们还要写一个makefile,哇天啊,好吧,认栽吧,写吧。

        ······

             现在可以打开virtualbox,先浏览一下放在桌面的那些文件,比如

        可大概看看这个环境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打开home folder,点啊点,点啊点

        在orpmon文件夹中包含一个opencores社区针对or1200做的bootloader,而且,我在写makefile的时候都是参考这个bootloader的makefile写的,至于怎么去写一个makefile,参考《跟我一起写 Makefile.pdf》和《GNU+makefile中文手册.pdf》这两个手册咯。

网友:
    or1200第一个裸机程序(上)

网友: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FPGA当成个单片机使了,稍微比单片机猛一点,但是绝对比单片机贵一个数量级,FPGA现在能完成由CPU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