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无法放大和缩小

楼主(2021-04-22):
    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理图不能缩小放大

网友:
    不会呀,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轴可以实现放大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轴可以实现放大缩小。

    没有用 包括  Zoom in Zoom out 都是失效的。

网友:
    放大缩小的快捷键是  i o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23-12-05):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谢谢各位大神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