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芯片级仿真S参数要求的一些讨论

楼主(2021-04-22):
最近有接触SIP封装仿真的,看有人在对S参数的S11和S21的指标上用的是-3db和-20db。
也就是S11在传输速率一半的频率点时小于-20db,相当于反射小于10%,但是芯片级仿真这个参数是不是设的太大了点。例如1G的网口信号,设置模板为500MHZ,S11小于-20db即视为PASS。
S21则设置为500MHZ处大于-3db,相当于损耗小于30%即视为PASS。
感觉这样设置的话对通道性能要求有点太低了,后续如果PCB和连接器上损耗或者反射情况恶劣一点的话信号估计都无法识别了。
但是去找协议的时候发现很多协议例如PCIE的SPC分别对外部线缆,接口连接器,PCB通道均有相应SPC规范,但是找不到关于SIP封装的SPC。

网友A:
    仿真电路没问题的吧

网友B:
    我看 DPHY 协议里面对互联 以及driver  以及receiver 里面都有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路没问题的吧

电路没问题,只是看仿真报告给出的一些门限值有点疑惑,像是-3db -20db这种经验值,有没有像是协议规范芯片封装这部分损耗定义是多少个db,因为像SATA协议和PCIE的协议都有对线缆的损耗啥的参数做规定,但是没看到芯片封装设计方面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 DPHY 协议里面对互联 以及driver  以及receiver 里面都有这个要求

    driver和receive这部分应该没有把封装sip设计单独拎出来讲把,我看PCIE和SATA这种都是只给一个发送端的规范和一个接收端的规范,然后频域给个互联的规范。没有单独拎出SIP封装设计这部分的指标出来,线缆倒是会讲指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iver和receive这部分应该没有把封装sip设计单独拎出来讲把,我看PCIE和SATA这种都是只给一个发送端的规 ...

SIP 不应该算到驱动和接收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P 不应该算到驱动和接收里面吗?

    应该不是这么算的吧,那等下芯片公司做SIP设计的时候用来评估封装设计的性能指标是啥呢,没法量化呀,那怎么判定我设计是否合格呢?我的理解是协议内的驱动和接收是表示晶圆内部的电路,因为一般我们的IBIS模型都是晶圆级的行为模型,然后原厂一般还会提供.pkg的封装模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