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阻抗匹配调试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21-04-23):
大佬们我想问问,这种pa开漏输出带偏置电路的芯片,进行阻抗匹配的时候该在哪个点留testpoint呢
本来想着在A点处调试的,思考了一下虽然上面的L1那些对阻抗影响不大,但是这个隔直的C4是会影响阻抗的。所以现在有点纠结是不是该在B点处留一个testpoint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A:
请问下这个是射频电路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是射频电路吗 ?

是的????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留测点呢?一般频率高的直接匹配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留测点呢?一般频率高的直接匹配就好了呀

仿真出来跟实际还是会有误差,特别是为了缩减成本的情况下更为严重。。所以还是需要网分调试的。。

网友:
测试点用在B点,当然好了。但在测试时要把射频芯片的管脚断开才行!否则射频芯片内部电路影响天线匹配的S参数测试。

网友:
    测试点显然是A点更合适,因为隔直电容C4在测试输出阻抗的时候必须有。隔直电容本身对阻抗影响不大,一般可以看成一个0.5nH的电感

网友:
    测试点要慎重哦  位置不对会影响整个链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