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运放电路有啥功能?

楼主(2021-04-23):
就是这个运放电路,分析后觉得没啥用啊。。。。。。。

楼主:
对了,NC电阻不焊接。

网友A:
    减法器降压?最后算出Vout=2.72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法器降压?最后算出Vout=2.7225v

怎么算的呀?

网友B:
    看起来很像一个判断VCC电源电压大小、带滞回特征的斯密特比较器。
6脚接固定的3.3V,所以R393没有任何意义,可删除。
如果要详细分析,则必须要知道U58电源脚所接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必须要知道U58输出的最高电平和最低电平是多少?——是不是轨到轨运放?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法器降压?最后算出Vout=2.7225v

怎么算的呀?

    虚短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算的呀?

如果运放当做放大器用,可以用虚短概念。
但这可能是个比较器啊,怎么能用虚短呢?

网友:
    如果运放当做放大器用,可以用虚短概念。

    比较器是开环的,这个明显是差分放大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像一个判断VCC电源电压大小、带滞回特征的斯密特比较器。
6脚接固定的3.3V,所以R393没有任何意义,可删除。
如果要详细分析,则必须要知道U58电源脚所接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必须要知道U58输出的最高电平和最低电平是多少?——是不是轨到轨运放?

    接到了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像一个判断VCC电源电压大小、带滞回特征的斯密特比较器。
6脚接固定的3.3V,所以R393没有任何意义,可删除。
如果要详细分析,则必须要知道U58电源脚所接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必须要知道U58输出的最高电平和最低电平是多少?——是不是轨到轨运放?

    是不是输出VC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