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电子联装技术

楼主(2021-04-23):
1、lPCB 上元器件排列方向的设计

元器件排列方向应具有一致性,以利于再流焊接。 片式元件的放置方向若与再流焊接方向平行,易产生直立现象。

       1.1 PCB 上字符标注要求

       印制电路板的字符包括元器件位号、印制电路板零件编号和说明性文字,在印制电路板上的丝印层等。 元器件位号与电原理图及元器件明细表所标代码相对应。 在设计中要求 PCB 上元器件位号标识一致,字符标识以面板为参考基准; 在 PCB 焊接面的元器件位号,应按对 PCB 进行沿Y 轴 l80 旋转后为参考基准。 字符图形的线宽应能保证字符印料顺利地印刷以获得清晰的图形。一般为 0.l5 mm ~0.2 mm,特殊需求时, 字符线宽可在 0.l9mm ~ 0.3mm 内选择, 字符处于焊盘左侧或上部边缘。 在空间受限时,可放置于元器件的其他侧面,或通过标识线引出后,集中进行标识。 元器件极性标识符号应设置在元器件被指示焊盘附近,放置元器件后对字符无遮蔽。 不可将字符放置于过孔或焊盘孔上, 必须在 PCB 元件面标识印制电路板零件编号字符,印制电路板零件编号字符标识位置应在 PCB 后方或右侧后半部, 格式为: DGT7.822. XXX(间隔三个字符)V.X.Y(版本号)。
        1.2 表面组装元器件焊盘设计

      片式元件的焊盘设计

焊盘宽度:B = Wmax – K

焊盘长度:C = Hmax + Nmin + K

焊盘间距:A = Lmax - 2Nmin – K

K—常数推荐值为 O.25m

2、 印制电路板设计要求与可生产性的结束语

从第四讲开始,是关于 PCB 在电路设计与可制造性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实际工作中的浅薄见识, 仅供业内人士参考。 PCB 在制造和装焊中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写到,只能以后作为专题讨论。 综上所述,有关上述几讲概括如下。

(l)印制电路板的装焊对设计图纸的要求。

(2)印制电路板的装配图是如何反映电气装联中生产元素。

(3)印制电路裸板设计文件的组成。

(4)印制电路板的生产要素。

(5)印制电路板设计时的约束条件。

(6)印制电路板可制造设计要点。

通过上面对印制电路板的设计和生产要求外,在我们作这方面的设计时还要考虑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供参考。

(l)保证设计完成后所反映出来的元件几何图形与实物吻合,所反映的连线关系与逻辑图(电原理图)的逻辑关系一致。

(2)印制电路板设计还需注意电路工程的要求,它不仅仅是反映与逻辑关系一致的连接关系, 而且要考虑到电路工程对印制板电路板的要求。如: 电源、地线的宽度、如何连接,当频率较高时,还要考虑阻抗、干扰等方面的问题,使设计出的印制电路板能正常工作。

(3)要考虑印制电路板在整机系统上的安装问题。 首先,要做到印制电路板本身的几何外形与系统的要求一致,安装孔、插头等都要能满足要求。插头、连接器准确地放在规定的位置上后,使整机系统能很方便地组装。

(4)印制电路板上所放元器件要安放合理, 在恰当位置上,能方便整机和系统调试,还要考虑到通风散热。

(5)要了解印制电路板的生产工艺,熟悉设计规范,使设计出的印制电路板能顺利投产。

(6)要保证元器件在印制电路板上便于安装、贴放、焊接,不仅图形要准确,合适,还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使它们不会碰撞,又能方便插拔。

(7)另外,也要有可靠性、经济性、美观性方面的考虑。 减少层数与面积,成本自然会降低,适当采用大一些的焊盘、过孔、线条都有利于可靠性的提高,减少过孔,优化走线,使其疏密均匀,一致性好。

网友:
元器件排列方向应具有一致性,有利于后面的流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