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记录仪的使用方法详解

楼主(2021-04-23):
存储记录仪是能将模拟信号数字化,并具有存储及处理功能的记录仪表,用于记录电量的瞬态变化过程,适用在各种场合进行数据采集和记录,也是常用的电测仪器之一,那么如何正确使用存储记录仪呢?今天安泰测试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存储记录仪功能

与示波器的相同波形观测计记录有效值变化,配备了超小型示波器功能、有效值记录功能、测量同时将数据保存至CF卡的功能。

二、本例使用日置存储记录仪MR8870-30作为操作使用实例

该记录仪特点:

(1)所有通道皆为绝缘输入

(2)瞬态波形,可现场监控

(3)工频电源线路变化亦可监测

(4)三相线路等3通道以上的测量可使用两台同步测量。

三、使用方法

1、按下开机按键,开机后如下图所示:

该界面为测量参数设置,使用上下左右键进行移动切换。按‘决定’键选择。

2、测量前设置合适的时间轴,记录长度,设定通道的量程。

时间轴的设置方法:根据频率和周期计算时间周量程

(f:频率,单位为Hz   T:周期,单位为s)

例如测量频率为50Hz时,T=1/50=20ms,要在画面内(横轴记录长度为50div)显示5个周期时,20[ms] × 5/50[div]= 2ms/div,在时间轴量程的选择范围内,选择接近计算值的量程。

3、连接被测设备,进入波形界面

4、按‘开始’键,开始波形测量,本次的测量为DUT发出一束光,当光被遮挡后,会引起被测设备电路信号产生变化,通过测试该信号来确定该设备的工作是否正常,以下两图不同程度遮挡时的信号变化。

5、想要观察稳定波形时,按下‘停止’键即可

6、至此,本次测试完成。

以上内容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如需了解存储记录仪更多产品知识或者申请现场演示,欢迎访问安泰测试。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