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2V,5V,3.3V的电源线一般都用多大的线宽???

楼主(2021-04-23):
请问一下12V,5V,3.3V的电源线一般都用多大的线宽???

网友:
电源线一般比信号线都粗点

网友:
    好像有个电流和线宽的比例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电流的大小,根据电流大小来决定线宽。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article-12-1.html  可以根据网站自带的软件算一下,载流能力跟温升,铜厚以及线宽有关系。保守一点的话,可以按照1oz铜厚,10℃的温升,1mm的线宽,走1A的电流来粗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