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沉锡板阻焊脱落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3):
普通沉锡板阻焊脱落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普通沉锡的化学药水对阻焊油墨冲击过大

Zmb

网友:
造成焊盘边缘的油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沉锡的化学药水对阻焊油墨冲击过大

哦哦哦 谢谢   谢谢

网友(2021-07-22):
换个板厂   快板厂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