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什么?

楼主(2021-04-23):
封装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什么?

网友:
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比为提高封装效率,尽量接近1:1

网友:
引脚要尽量短以减少延迟,引脚间的距离尽量远,以保证互不干扰,提高性能

网友:
    基于散热的要求,封装越薄越好

网友:
    封装方式考虑因素编辑封装时主要考虑的因素:1、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比为提高封装效率,尽量接近1:12、引脚要尽量短以减少延迟,引脚间的距离尽量远,以保证互不干扰,提高性能3、基于散热的要求,封装越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