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通过HUB转后的传输速率?

楼主(2021-04-23):
USB2.0原生的传输速率最大是480M,如果用HUB1拖4后,出来的4路USB接口,只用2路,这两个传输速率会是多少?

网友:
可以理解为是2路并联不?

网友:
USB1.1接口它的传输速度仅为12Mbps。举个例子说,当你用USB1.1的扫描仪扫一张大小为40M的图片,需要4分钟之久。USB2.0规范是由USB1.1规范演变而来的,它最初的目标是将USB1.1的传输数率(12mbps)提高10-20倍,而实际上却提高了40倍达到了480mbps,折算为MB为60MB/S。随着新一代的USB V2.0标准正式推出,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在新的USB2.0接口标准技术中,它通过将内部时钟加快和其他方法,将传输速度提高到比V1.1版本的40倍,达到了480M的速度。在以前的USB V1.1时是每毫秒发送一个信息,而在新的USB2.0中,则将每毫秒发送一个信息加快了八倍,每毫秒现在可以发送8个信息,也就是说速度相应的提高了八倍。, i2 q- R1 k: k! z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