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静电手环设计

楼主(2021-04-23):
    如下图,为什么ESD手环一般都要设计成螺旋式的,仅仅是方便使用么?螺旋式不是相当于一个电感么?这样不利于高频电流的卸放,大神求指导!

网友:


网友:
    需要明确一点:静电电流的泄放不需要低的接地阻抗。

网友(2021-05-27):
    参考电话线,和电性能无关,拉伸方便而已

网友:
    静电卸放,应该不是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