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PIN对PIN替代,电源IC

楼主(2021-04-23):
PN8395 (Isw=50uA(230V) Vbvdss 650Vmin);Vcc:10-30V PWM+MOS内置 50-66KHz PSR SOP-8 ROHS
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匹配的 要PIN对PIN的

网友A:
    这种的建议直接从电源厂商那里了解,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直接找的他们,他们给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建议直接从电源厂商那里了解,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直接找的他们,他们给推荐的

找过原厂没有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