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风扇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1-04-23):
    这是温控风扇原理图的一部分,本人硬件基础太差了,这里的P521作用不太懂,是通过单片机发射不同的pwm波来控制左边电机的电压吗?希望大佬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既然用到了光耦隔离 就不应该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既然用到了光耦隔离 就不应该共地

嘻嘻,光耦在这里不是起隔离作用的,这里是做电压匹配的,前后电压不同。前面电压是12V,控制电压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