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 linux驱动读不了数据???

楼主(2021-04-23):
hx711编写的linux字符设备驱动,读不了数据,使用的是手册上的例程修改的。不连数据线的时候,时钟脉冲输出正常25个脉冲。一旦连接上数据线,cpu输出的时钟脉冲数量就不对了。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知道这是啥原因?请告知

网友:
    是不是端口没有配置对啊

网友:
    确定不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驱动不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