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2021不能导入cadence PCB

楼主(2021-04-23):
导入pcb的时候,出现如图所示错误,有没有相关解决经验,多谢

网友:
    好像是导入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A:
是SI WAVE 导入报错吗?还是HFSS 3D layout?导入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Ansys 2019R1以后的版本siwave不能直接导入 allegro PCB了,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转一下或者HFSS 3D layout导入后link到SI wave

网友B:
    应该是导入文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导入文件问题

文件之前能导入的,就是新安装2021版本后,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I WAVE 导入报错吗?还是HFSS 3D layout?导入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Ansys 2019R1以后的版本siwave不能直 ...

elctronics desktop导入,使用的是2021r1版本,导入报错。安装了两个版本后,原来的16版本也不能导入了

网友C:
    现在都有一个PINTO PIN的一个插件,电子桌面里有,在Automation选项卡中,用它来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有一个PINTO PIN的一个插件,电子桌面里有,在Automation选项卡中,用它来导入

    能具体说明一下么

网友D:
    说说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怎么搞

    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目前~

楼主:
    没有大神遇到过么

网友:
    你是用ODB++格式导入的吗?

网友(2021-06-30):
    用IPC2581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09):
    同样的问题,有解吗

网友:
    目前也遇到同樣的問題,求解

网友:
    新版的ansys不支持brd导入了,可以参考如下链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756&page=1#pid2438165

网友(2021-12-22):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明一下么

PIN TO PIN中导入同样报这个错

网友(2022-10-20):
    可能是cadence破解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