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生成PCB出现unknow pin问题解决

楼主(2021-04-23):
altium designer中有原理图生成PCB的时候会出现unknow pin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这个问题回答导致生成的PCB的错误器件没有网络(就是没默认的连接),如下图:

打开其封装库我们会看到:

我们打开对应原理图器件的属性(双击该器件),在左下角点击“Edits pins…”

我们会看到下图:

这里的designator与封装库的不一致,就是封装库焊盘的标识(“A”“K”)。我们双击击在封库的,更改designator,要与原理图的对应(A改1,K改2)。

改完如图:

然后更新一下,重新生成PCB就可以啦。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