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常见的段码LCD液晶显示驱动芯片IC选型表VK1625/VK1621/VK1623/VK1622

楼主(2021-04-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常见的段码LCD液晶显示驱动芯片IC选型表VK1625/VK1621/VK1623/VK1622

网友:
VK1625B是一个64x8的LCD駆动器. 可软件程控使其适用于多样化的LCD应用线路. 仅用到3至4条讯号线便可控制LCD駆动器,除此之外亦可介由指令使其进入省电模式􀀁+ k' S# G- Z# Q4 Q7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