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逆变器?关于逆变器故障的六大解决办法

楼主(2021-04-23):
逆变器是常用电子器件,在电子行业,逆变器更是炙手可热。对于逆变器,小编在往期文章中也有所介绍。逆变器基本概念、单相逆变器、并网逆变器等,小编均有所介绍。为增进大家对逆变器的了解程度,本文将对逆变器的常见故障予以阐述。

一、什么是逆变器

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定频定压或调频调压交流电(一般为220V,50Hz正弦波)的转换器。它由逆变桥、控制逻辑和滤波电路组成。广泛适用于空调、家庭影院、电动砂轮、电动工具、缝纫机、DVD、VCD、电脑、电视、洗衣机、抽油烟机、冰箱,录像机、按摩器、风扇、照明等。在国外因汽车的普及率较高外出工作或外出旅游即可用逆变器连接蓄电池带动电器及各种工具工作。通过点烟器输出的车载逆变是20W 、 40W、 80W、 120W到150W 功率规格。再大一些功率逆变电源要通过连接线接到电瓶上。把家用电器连接到电源转换器的输出端就能在汽车内使用各种电器。可使用的电器有: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摄像机、照像机、照明灯、电动剃须刀、CD机、游戏机、掌上电脑、电动工具、车载冰箱及各种旅游、野营、医疗急救电器等。逆变器在工作时其本身也要消耗一部分电力,因此,它的输入功率要大于它的输出功率。逆变器的效率即是逆变器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即逆变器效率为输出功率比上输入功率。如一台逆变器输入了100瓦的直流电,输出了90瓦的交流电,那么,它的效率就是90%。

二、逆变器常见故障

(一)绝缘阻抗低

使用排除法。把逆变器输入侧的组串全部拔下,然后逐一接上,利用逆变器开机检测绝缘阻抗的功能,检测问题组串,找到问题组串后重点检查直流接头是否有水浸短接支架或者烧熔短接支架,另外还可以检查组件本身是否在边缘地方有黑斑烧毁导致组件通过边框漏电到地网。

(二)母线电压低

如果出现在早/晚时段,则为正常问题,因为逆变器在尝试极限发电条件,如果出现在正常白天,检测方法依然为排除法,检测方法与1项相同。

(三)漏电流故障

漏电流太大,取下PV阵列输入端,然后检查外围的AC电网,直流端和交流端全部断开,让逆变器停电30分钟,如果自己能恢复使用就继续使用,如果不能恢复,就要联系专业工程师。

(四)直流过压保护

随着组件追求高效率工艺改进,功率等级不断更新上升,同时组件开路电压与工作电压也在上涨,设计阶段必须考虑温度系数问题,避免低温情况出现过压导致设备硬损坏。

(五)逆变器开机无响应

请确保直流输入线路没有接反,一般直流接头有防呆效果,但是压线端子没有防呆效果,仔细阅读逆变器说明书确保正负极后再压接是很重要的。逆变器内置反接短路保护,在恢复正常接线后正常启动。

(六)电网故障

前期勘察电网重载(用电量大工作时间)/轻载(用电量少休息时间)的工作就在这里体现出来,提前勘察并网点电压的健康情况,与逆变器厂商沟通电网情况做技术结合能保证项目设计在合理范围内,特别是农村电网,逆变器对并网电压,并网波形,并网距离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出现电网过压问题多数原因在于原电网轻载电压超过或接近安规保护值,如果并网线路过长或压接不好导致线路阻抗/感抗过大,电站是无法正常稳定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