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display control 调不出来,请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21-04-23):
xpedition VX.2.2 display control 调不出来,请高手帮忙解决,以前没有出现过这问题,最近就是多用了一个Add 3D view,不知是否与这个相关。现在不管是点工具栏的控件还是划L命令都调不出来,也没有任何报错提示。
相关软件信息如下:
Install Id: 1589114
Flow Id: X-ENTP VX.2.2
Full Flow Name: Xpedition Enterprise X-ENTP VX.2.2
Exact Access Date: 2017/05/01
SDD Platform: win64
AHP Platform: win64

Build Id: 7611153
Build Date: 2017-06-23 17:58:55

Add-ins:
  3DModule: 7611073

网友:
    Mentor高手就是阿杜老师,呼喊阿杜老师

网友A:
    去你的WDIR文件夹,delete --》 expedition pcb.xxxx.wsp 和 expedition pcb-doc.xxx.wsp 的文件
    重启expedition,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决方案。

网友:
    查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space-uid-241993.html  操作一遍就好了

楼主:
    分享的资料真的很不错。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A:
    去你的WDIR文件夹,delete --》 expedition pcb.xxxx.wsp 和 expedition pcb-doc.xxx.wsp 的文件
重启expe ...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display control调不出来问题,但是 WDIR文件夹没有任何文件,怎么办?

网友:
    有没有试看去 Start > Mentor EBS Admin Utilities > MGC Release Switcher
    重新设置过 W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