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丨关于i.MX6Q开发板常见问题解读

楼主(2021-04-23):
FETMX6Q-C核心板
iMX6Q系列作为明星产品深受大家的追捧,其性能强悍,使用稳定,多种显示支持,接口丰富。广泛适用于工控医疗、多媒体、安防车载、金融、教学、电力、通讯、充电桩智能家居、消费电子、手持设备、显示控制等领域。
但是想必大家也会关心一些使用和需求上的问题,这里小编找了一些问的比较多的问题,一起来看看是否有您所关注的问题吧。
热门问答清单
Q1:工业级和商业级两种规格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呢?
A:工业级和商业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硬件上,比如工业级更能耐受高温和低温环境,适合复杂环境的使用。一般两种规格的板子主频不同,商业级可以达到1GHz,工业级只有800MHz,不过目前我们采用的是车规级芯片,主频也可以达到1GHz。这款车规级芯片在环境耐受和主频需求的满足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Q2: 双核和四核核心板有什么区别呢?
A:双核和四核相比,双核核心板缓存低一些,四核是1MBL2缓存,双核是512KBL2缓存。双核缺少SATA接口。软件上双核和四核配置略有差异,因此生成的镜像会有区分,但是对功能的使用没有影响。在对核心板要求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价格较低的双核核心板。
Q3: 我想使用内部RTC,如何使用呢?
A:软件上内部RTC已经配置好了,控制命令和外部的硬件RTC是一样的,只需要对照底板原理图在硬件上将空焊的电阻焊上就可以用了。以OK_MX6X_C底板为例,焊接如图所示电阻R58:
Q4: 如何修改时区,系统修改时区后时间为什么差了几小时?
A: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时区文件修改时区,时区文件存放路径为/usr/share/zoneinfo/$主时区/$次时区,比如使用香港市区,在/etc下创建软连接ln -s /usr/share/zoneinfo/Asia/Hong_Kong /etc/localtime,原来就有的就删掉重新生成。保存重启,时区生效,查看时间为东八区:
root@imx6qsabrESD:~#date -R
Mon,27 Jul 2020 17:31:56 +0800
此外,/etc/default/rcS中设定了系统读取RTC芯片上的时间时按utc时间读,
#Assume that the BIOS clock is set to UTC time (recommended)
UTC=yes
当地时间是东八区,所以显示的当地时间会在RTC芯片时间上加8小时,需要修改成UTC=no解决该问题。
Q5:我想做双屏同显,可以实现吗?
A:目前支持同型号同分辨率的两个LVDS屏同时显示,相当于是从同一个口输出数据。如果需要使用其它屏幕做到双屏异显,也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来实现。您只需要按照需求写对应的应用程序,就可以使屏幕显示出您想要的画面了。
Q6:我有一块不同分辨率的屏幕,在哪修改屏幕参数?
A:我们做了多种屏幕接口的支持。其中屏幕参数不在设备树文件中设置,我们需要在驱动中修改屏幕参数,比如LCD屏驱动:kernel/drivers/video/fbdev/mxc/mxc_lcdif.c
LVDS屏驱动:kernel/drivers/video/fbdev/mxc/ldb.c
另外修改默认屏幕和uboot传参是在:uboot/include/configs/mx6sabre_common.h
我们还准备了具体的修改方法,您可以在我们的应用笔记资料中查看具体修改过程。
Q7: 如何把自己编译的镜像烧写到开发板呢?
A:USB烧写镜像存放路径为mfgtools\Profiles\Linux\OSFirmware\files\okmx6-c,将编译好的镜像替换到该目录下可烧写。制作的SD卡中有两个文件夹sdrun和target,其中sdrun中的文件是启动镜像,不需要更新,target目录下的是烧写到开发板的镜像,替换该目录下的镜像,之后按照正常烧写流程烧写就可以了。
Q8: 我想裁剪文件系统,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A:文件系统的裁剪主要是裁剪不需要的服务、应用程序和库文件等,先确定自己不需要的内容,裁剪之前先判断是否会影响开发板的正常启动和运行,如果不确定可以先裁剪掉,验证一下是否会影响,如果影响了就还原回去。一般库文件在/usr/lib或/lib目录下,应用程序在/forlinx目录下,服务程序在/etc/init.d中
Q9: 如何让开发板开机自动运行应用程序?
A:一般运行的程序分两种,一种是做桌面使用,可以修改文件系统中的如下文件:/etc/matchbox/session,将matchbox-desktop &替换成要执行的程序,或者在这句后边加上要运行的程序,例如/forlinx/qtbin/ping &。另一种是只需要开机运行就可以,可以在/etc/rc.local中添加运行程序的命令,/forlinx/qtbin/ping &。注意一定要加 &使程序后台运行,否则开机打印信息会卡死,无法操作。
Q10: 我用ssh登录开发板总是失败怎么办?
A:一般ssh登录首先要验证网络是否有问题,比如电脑和开发板是否在同一网段,电脑和开发板能否ping通,网络连接有问题会直接报错连接失败。其次,ssh登录是需要密码的,如果开发板上没有给账户设置密码是不能登录的,需要通过passwd root给root用户添加密码或adduser username添加账户并设定密码。

网友:
开发板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