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扇出过孔不居中怎么解

楼主(2021-04-23):
BGA焊盘间距0.6*0.7,扇出时选了BGA和center,还是有一打到边上一个焊盘。

网友:
我扇出也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手动一个一个添加了,难道这个有问题?

楼主:
难道只能通过计算坐标然后整体移动来实现吗?不至于吧?快来个大神支支招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只能通过计算坐标然后整体移动来实现吗?不至于吧?快来个大神支支招吧!

这图片清晰度也是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