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4如何添加footprint属性?

楼主(2021-04-24):
    请教各位,我使用的是cadence 17.4的capture   17.4做器件封装,如何增加footprint   属性?谢谢!

网友:
    同意来找答案的我

网友:
    新建弹窗下new part property下面有footprint,在这里可以填写;另外就是CIS零件库配置的时候在库文件里添加footprint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