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真的可以防止电磁干扰吗

楼主(2021-04-25):
    今天我们介绍两个主题,一个是电路中的接地,以及防止电磁干扰,无论如何安全总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我们会讨论电磁的干扰的。
    所谓地,就是电路中电压为0的地方然而0只是表示在电路中2点之间的电压差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定义电路中任何一点的电压为0,我们能够选择任何一个电压的高度,作为这个电路的“电路地”(circuit ground如果我们将某点的电压定义为0”,也就是“电路地”。那么其他点的电压就可以表示成。相对“电路地”的电压或者可以说,他比"电路地"高多少或者比“电路地”低多少,我们所说的“地”这个字,从字面上说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表示说我们脚下这个地球,我们把他叫做“地球地”,或者叫做“大地”。
    显而易见,“地球地”的电压可以和“电路地”不相同,在一个变压器中,这个情况尤其能明显,非常能说明问题,变压器只能将输入的电压,通过变压器,把它输出放大,或者输出缩小,改变的只是输出两端的电压差。
    如果变压器放大倍数位为1,电压在输出端和输入端电压差相同。输出端的电压差没有改变;但是,由于基础电压不同,电压可以是任何值;如果电压非常高的话,他会非常危险;我们可以在后面接一些电阻接到“电路地”,接到“地球地”,所以2个地就具有相同的电压;我们需要将其中一头接地,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插头具有3个孔的原因其中两个孔接到变压器输出的2而第3个孔接地;我们将整个电路装在一个金属外壳的容器中,并且将它接地,这样电路就更安全;这样的话,不管在哪个方向接触它都是安全的,因为整个外壳的电压和大地的电压都是相同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地球和电路中的金属并不是完美的导体,大地和金属导线都有一些电阻,并且不是所有的点都接触在一起,并不是每个点都处于相同的电压下;这可能会对电路的正常工作和安全造成相当大的问题。
    于是,人们在“电路地”和“大地”之间增加更多的连线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减少他们之间的电阻。但是这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这样会产生一个新的回路。我们称为“接地环路”,或者叫“接地回路”。我们知道,电流会产生电磁波,他就像天线一样;既能接收电磁波,又能传输电磁波;回路中的磁场的变化,会导致电流在环路中流动;环的面积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明显;同时它对电路的干扰就越明显,在一些敏感的电路中,这种类型的的电流产生的这个回路会影响设备工作;当我们把电路接地时,或者当我们把不同电路的电路都接地时,我们可以只让一点接地,从而避免地面形成环路。
    即使我们消除了所有的接地回路,电路仍然必须有回路,因为电流必须要通过环路才能流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将“进线”和“出线”尽量靠近贴合在一块,减少回路的面积。这样就可以减少电磁波的干扰,减少对电路的干扰;它减少了电路发射电磁波的数量,而电磁波可能会干扰其他设备。这两种类型的电磁干扰也可以通过将电路放置在一个金属外壳中来显著减少,该金属外壳连接电路接地。这和我们前面说的一样的提高安全性的方法。

网友:
    电路中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