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给板子把铜敷上之后,丝印就被铜箔盖住了,看不见怎么办?

楼主(2021-04-25):
为啥我给板子把铜敷上之后,丝印就被铜箔盖住了,看不见怎么办?

网友:
    估计要切换层才能看见吧

网友:
    可以3D模式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丝印是单独在Top overlayer层,如果想只看丝印建议在层显示处点击丝印层然后按shift+S

网友:
    切换下当前层。

网友:
    在层设置那里,看看是不是把显示顺序改了

网友:
    关闭文档重新打开一遍,或者重启软件一次,原因是AD调用Windows的GUI库除了问题

网友:
    叠层管理器里面调整顺序试试看,再不行就新建一个把这个复制过去

网友(2021-07-02):
    切换到丝印层overlayer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