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i.MX6ULL开发板-Busybox移植DHCP-烧写测试

楼主(2021-04-25):
1烧写文件系统
1.烧写前,我们先来修改 mfgtools 烧写工具的一些配置。
如果您的板子是 EMMC 的,修改 cfg.init 如图 89.5.1 所示:
如果您的板子是 NAND 的,修改 cfg.init 如图 89.5.2 所示:

2.将 rootfs.tar.bz2 通过 ssh 软件放入 mfgtools 烧写目录
mfgtools_for_6ULL\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linux 下面,uboot 和 kernel 使用 i.MX6ULL终结者光盘资料里开发板系统镜像下面的镜像,如图 89.5.3 所示路径的文件

3.拨码开关 2 键拨为 1,其他键为 0,设置成 USB 串行启动,然后点击图 89.5.4 按钮进行烧写。

烧写完成进度条会变成绿色,如图 89.5.5 所示:

2测试开发板
如果您的板子是 EMMC 的,拨码开关拨成如图 89.6.1 所指箭头

如果您的板子是 NAND 的,拨码开关拨成如图 89.6.2 所指箭头

然后启动进入 uboot 模式,设置选择屏幕
5 寸屏幕:setenv lcdtype 5.0
9.7 寸屏幕:setenv lcdtype 9.7
10.1 寸屏幕:setenv lcdtype 10.1
塑胶壳 7 寸屏幕:setenv lcdtype 7.0
金属框 7 寸屏幕:setenv lcdtype 1024x600
HDMI 显示器:Setenv lcdtype hdmi
保存配置的命令:saveenv
最后在输入重启命令:reset
重启完毕,我们可以看到板子启动。
串口控制台输入 ifconfig 查看 IP,并没有显示 IP,然后输入 dhclient -v,出现 DHCP 的版本信息,再次输入 ifconfig,发现已经分配 IP 为 192.168.123.151,如图 89.6.3 和图 89.6.4 所示:

网友:
烧写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