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芯片中整合RF前端有什么好处?能给生产测试带来什么?

楼主(2021-04-25):
SOC芯片中整合RF前端有什么好处?能给生产测试带来什么?

网友:
    传统上,尤其在RF测试领域,晶片探针测试通常会被封装测试代替,这是因为早期的晶片探针和晶片探针接口的设计难于处理在RF频段上接口之间产生的寄生电容和电感问题,噪声的处理同样也是一个大的问题,然而,随着SIP(System-in-a-package)的出现使封装更复杂和相应的封装成本上升,以及直接销售KGD(Know-good-die),这些改变使得晶片探针测试很有必要。而且,由于不同功能的晶粒(die)组合在一个封装里,举一个坏的情况,一个良率低的便宜的晶粒可能损害整个封装,使得价格昂贵的晶粒(加上封装)都没用。这些需求驱动着RF晶片探针测试技术前进。

网友:
    SOC的正式定义是在单一芯片上构建一个系统,然而,近引入了多个晶粒在一个封装中,即SIP技术已经发展起来了。在SOC芯片中,核(Core)是在硅片级被整合的。在SIP中,同样的整合是在封装级发生的。随着SIP的出现,不同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可以用在同一个封装内。

网友:
      芯片的结构和测试成本下降的要求正在改变着测试的方法。在本文中已重点讨论了六大现今主要方面的变化。
    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和市场的需求,把RF整合到SOC(或SIP)中已经成为一个标准,与模拟、高速电路和数字内核的整合一样,RF的整合使得需要利用RFBIST的优势去进一步减少测试成本。
    在硬件层次上,RF可测性设计(DFT)变得有价值并且测试现代SOC芯片的ATE设备是那些可以处理多技术(如RF,混合信号,基带信号,内存和电源管理),并且具有最大和最优并行测试能力的测试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