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金手指工艺里面,表面处理为什么要做镀金和金手指?

楼主(2021-04-25):
长短金手指板表面处理为什么要做镀金+金手指工艺?

网友:
    金手指板在制作金手指通常是采用拉导金引线方式进行制作

网友:
    而短金手指上的引线由于伸入到了手指内导致无法去除

网友(2021-07-22):
    镀硬金耐多次插拔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