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接的时候出现桥接这种不良故障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5):
PCB焊接的时候出现桥接这种不良故障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
波峰焊接面上的SMT元器件,其较大元件之焊盘(如三极管﹑插座等)要适当加大,如SOT23 之焊盘可加长0.8-1mm,这样可以避免因元件的 “阴影效应”而产生的空焊。

网友:
焊盘的大小要根据元器件的尺寸确定,焊盘的宽度等于或略大于元器件的电极的宽度,焊接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