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含源二端网络外特性的仿真

楼主(2021-04-25):
    一、含源二端网络外特性的仿真

          改变RL的阻值,分别测量不同阻值时负载上的电压UAB和电流IAB,则可得到含源二端网络的外特性。图4-1是负载取100Ω时仿真得到的电压UAB和电流IAB的值。

          图4-1 含源二端网络外特性的仿真

          二、含源二端网络戴维南等效参数的仿真

          1)、开路电压、短路电流法测量等效电阻

          在仿真环境中,可以采用开路电压、短路电流测量法测量含源二端网络的等效电阻。先断开负载RL,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开路电压UOC,如图4-2所示;再将RL接入电路中,并将其阻值设置为0,测量短路电流ISC,如图4-3所示。等效电阻为RO=UOC/ISC。

          图4-3 短路电流的仿真

          2、用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等效电阻

          将被测含源网络内的所有独立源置0,即在电路中将电流源IS和电压源US去掉,并在原电压源所接的两点间用一根短路导线相连,如图4-4,然后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去测定负载RL开路后A、B两点间的电阻,即为被测网络的等效电阻RO。

          图4-4 用万用表直接测定等效电阻的仿真

          3、半电压法测量等效电阻

          用半电压法测量二端网络的等效电阻,如图4-5(a)所示。把负载电阻每次的变化设置为1%,打开仿真开关,通过点击键盘上的字母A键改变负载电阻的阻值,字母大写时增加阻值,字母小写时减少阻值。当数字万用表上的读数等于开路电压的一半时停止仿真,断开负载电阻,如图4-5(b)所示,用数字万用表欧姆档测量负载电阻的阻值。

          三、含源二端网络等效电路的外特性仿真

          通过上述步骤2的仿真得到了图4-1所示电路中的A、B二端网络的戴维南等效参数,即开路电压UOC和等效电阻RO。这样,就得到了由电压源UOC和等效电阻RO串联组成的等效电路,如图4-6所示,其中UOC=22.125V,电阻RO=519.6Ω。仿真它的外特性。

          根据仿真数据,分别画出外特性曲线  和  ,观察曲线是否重合。若重合,表明图4-1电路与图4-6电路等效,这就验证了戴维南定理的正确性。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等效电阻

网友:
    含源二端网络外特性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