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对于PCB设计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1-04-25):
SMT对于PCB设计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这主要看SMT生产中有那些常见缺陷。比如定位不方便,连锡短路,上锡不良,断板,分板困难等等不一而论。

网友:
    在PCB设计时既要为PCB制作方便考虑,也要为SMT贴装方便考虑。设计时最好板面设计4个光学点,尽量设计有阻焊桥,表面工艺不要超过两种,V-cut不要太深或太浅,连接位不能太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