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C语言SWITCH语句PWM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21-04-25):
这个程序不知为什么无法运行,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试了半天也没搞懂问题所在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b,c,d,e,PWM_T,time,count,value;

sbit ADD=P0^0;                   //一键加速
//sbit SUB=P0^1;
sbit STOP=P0^2;
sbit DIR=P0^3;
sbit PWM=P2^1;
sbit KA1=P0^4;
sbit KA2=P0^5;

bit PWM_OUTDAT=0;

void delay(uint z);
void add();
//void sub();
void stop();
void dir();
void timeconfig();
PWM_OUT(uint Cycle,uint PWM_ON);

void main()
{
        timeconfig();
        PWM=0;
        while(1)

                add();
        //        sub();
                stop();
                dir();
                if(a==1)
                {
                        if(PWM_T>=1000)

                                PWM_T=0;
                                count++;
                                if(count<=19)
                                {
                                count=19;

                        }
                }
                if(b==1)

                        if(PWM_T>=100)

                                PWM_T=0;
                                count--;
                                if(count==0)
                                {
                                        count=0;
                                }
                        }
                }
                switch(count)

                        case 0:
                                PWM=PWM_OUT(1000,950);
                                break;
                        case 1:
                                PWM=PWM_OUT(1000,900);
                                break;
                        case 2:
                                PWM=PWM_OUT(1000,850);
                                break;
                        case 3:
                                PWM=PWM_OUT(1000,800);
                                break;
                        case 4:
                                PWM=PWM_OUT(1000,750);
                                break;
                        case 5:
                                PWM=PWM_OUT(1000,700);
                                break;
                        case 6:
                                PWM=PWM_OUT(1000,650);
                                break;
                        case 7:
                                PWM=PWM_OUT(1000,600);
                                break;
                        case 8:
                                PWM=PWM_OUT(1000,550);
                                break;
                        case 9:
                                PWM=PWM_OUT(1000,500);
                                break;
                        case 10:
                                PWM=PWM_OUT(1000,450);
                                break;
                        case 11:
                                PWM=PWM_OUT(1000,400);
                                break;
                        case 12:
                                PWM=PWM_OUT(1000,350);
                                break;
                        case 13:
                                PWM=PWM_OUT(1000,300);
                                break;
                        case 14:
                                PWM=PWM_OUT(1000,250);
                                break;
                        case 15:
                                PWM=PWM_OUT(1000,200);
                                break;
                        case 16:
                                PWM=PWM_OUT(1000,150);
                                break;
                        case 17:
                                PWM=PWM_OUT(1000,100);
                                break;
                        case 18:
                                PWM=PWM_OUT(1000,50);
                                break;
                        case 19:
                                PWM=PWM_OUT(1000,0);
                                break;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80;y++);
}

void add()
{
        if(ADD==0)

                delay(5);
                if(ADD==0)

                        a=1;
                        b=0;
                }

/*        else

                        b=1;
                        a=0;
                }          */
}

void timeconfig()
{
        TMOD=0x01;     //¶¨ê±Æ÷01¤×÷óú·½ê½1
        TH0=0xFF;
        TL0=0xFF;
        TR0=1;
        ET0=1;
        EA=1;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F;
        value++;
        PWM_T++;

}

PWM_OUT(uint Cycle,uint PWM_ON)

        if(value>=PWM_ON)
        PWM_OUTDAT=0;
        else
        if(value>=Cycle)
        {
                value=0;
                if(PWM_ON!=0)
                {
                        PWM_OUTDAT=1;

        }
        return PWM_OUTDAT;
}

网友:
    按你上面发的代码 看 启动后 在定时器 PWM_T计数没大1000的情况下 不管你按没按ADD ,count 没赋值,都是随机的值,但肯定不会是0-19的值。所以switch没用。
提个意见:声明变量 也要初始化。要有好的习惯。

网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b,c,d,e,PWM_T,time,count=1,value;

sbit ADD=P0^0;                   //电机加减速键
//sbit SUB=P0^1;
    sbit STOP=P0^2;                   //电机刹车键
sbit DIR=P0^3;                   //电机换向键
sbit PWM=P2^1;                   //脉冲输出端口
    sbit KA1=P0^4;                   //电机刹车继电器
sbit KA2=P0^5;         //电机换向继电器

    bit PWM_OUTDAT;

    void delay(uint z);
void add();
//void sub();
    void stop();
    void dir();
void timeconfig();
PWM_OUT(uint Cycle,uint PWM_ON);

    void main()

            timeconfig();
            add();
            PWM=0;
            while(1)

                    add();
        //        sub();
                    stop();
                    dir();

                switch(count)

                            case 1:
                                PWM=PWM_OUT(1000,950);
                                    break;
                            case 2:
                                    PWM=PWM_OUT(1000,900);
                                break;
                            case 3:
                                PWM=PWM_OUT(1000,850);
                                    break;
                            case 4:
                                PWM=PWM_OUT(1000,800);
                                break;
                        case 5:
                                    PWM=PWM_OUT(1000,750);
                                    break;
                        case 6:
                                    PWM=PWM_OUT(1000,700);
                                    break;
                            case 7:
                                PWM=PWM_OUT(1000,650);
                                    break;
                        case 8:
                                PWM=PWM_OUT(1000,600);
                                    break;
                        case 9:
                                PWM=PWM_OUT(1000,550);
                                break;
                        case 10:
                                    PWM=PWM_OUT(1000,500);
                                    break;
                        case 11:
                                PWM=PWM_OUT(1000,450);
                                break;
                            case 12:
                                PWM=PWM_OUT(1000,400);
                                break;
                        case 13:
                                PWM=PWM_OUT(1000,350);
                                    break;
                            case 14:
                                PWM=PWM_OUT(1000,300);
                                    break;
                        case 15:
                                    PWM=PWM_OUT(1000,250);
                                break;
                        case 16:
                                    PWM=PWM_OUT(1000,200);
                                break;
                            case 17:
                                PWM=PWM_OUT(1000,150);
                                break;
                        case 18:
                                PWM=PWM_OUT(1000,100);
                                    break;
                        case 19:
                                    PWM=PWM_OUT(1000,50);
                                    break;
                        case 20:
                                    PWM=PWM_OUT(1000,0);
                                    break;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80;y++);
}

void add()

            if(ADD==0)
        {
                delay(5);
                    if(ADD==0)
                    {
                        count++;
                        if(count>=20)

                                    count=20;
                        }
                }
                while(!ADD);

void timeconfig()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0xFF;
        TL0=0xFF;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F;
            value++;
            PWM_T++;
/*        if(a==1)
                    {
                        if(PWM_T>=60000)

                                    PWM_T=0;
                                    count++;
                                if(count<=19)

                                    count=19;

                                    }

                    if(b==1)

                            if(PWM_T>=100)

                                    PWM_T=0;
                                    count--;
                                if(count==0)

                                            count=0;

                            }
                }         */
}

    PWM_OUT(uint Cycle,uint PWM_ON)
{
        if(value>=PWM_ON)
        PWM_OUTDAT=0;
        else
            if(value>=Cycle)

                    value=0;
                    if(PWM_ON!=0)

                            PWM_OUTDAT=1;

            return PWM_OUTDAT;
    }

网友:
这个程序我改了一下,单按键每次加一,count还是没有变化,我实在是不知道错哪里了,麻烦大佬能帮我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