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L2103在Protues仿真的问题,请大神帮忙给看看

楼主(2021-04-25):
关于PCL2103在Protues仿真的问题,请大神帮忙给看看

KEIL源程序如下,能编译,能生成.hex文件,工程在英文目录下。
#include "lpc2103.h"typedef int uint32;
#define LED1 1<<0
void delay(uint32 uidly){
        uint32 i;
        for(;uidly>0;uidly--){
                for(i=0;i<5000;i++);

int main()
{
        PINSEL0=0X00;  //设置0.0为GPIO
        IODIR =LED1;//设置0.0输出
        IOSET =LED1;//0.0输出高电平
                while(1){
                        IOSET=LED1;//0.0输出高电平
                        delay(50);
                        IOCLR=LED1;//0.0输出低电平
                        delay(50);
                }
        return 0;
}

仿真结果:LED灯不亮(之前在实验室做的时候都会亮),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这是不是没有添加hex文件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库文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