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里的三级管可以用做特斯拉么

楼主(2021-04-25):
手机充电器里的三级管可以用做特斯拉么

网友:
你要三极管做哪方面的应用?如果是做低压大电流驱动电机之类的,那么是不行的,不能用,因为手机充电器里的三级管,属于高压小电流,功率也一般的三极管,其主要功能是高压开关电源高频振荡用,
你需要买那种大电流输出的,普通低压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