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正确安装电容的方法步骤

楼主(2021-04-25):
    作为电子行业中体型微小的产品之一,电容在众多电器产品的线路板中可谓是随处可见,一块巴掌大小的金属板面却可以囊括形态各异的电子元器件,是非常神奇的创造。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物料的娇小,所以在安装时就更应该注意方方面面的细节,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由于电容的正负极一般会残留多余电荷的特点,所以,首先应设法将其电荷放尽,否则容易发生触电事故。处理故障电容器时,首先应拉开电容器组的断路器及其上下隔离开关,如采用熔断器保护,则应先取下熔丝管。此时,电容虽已通过放电电阻自行放电,但仍会有部分剩余电荷,因此,必须进行人工放电。放电时,要先将接地线的接地端与接地网固定好,再用接地棒屡次对电容器放电,直至无火花和放电声停止,然后将接地线固定好。
   同时还应留意,电容器如果有内部断线、熔丝熔断或引线触摸不良时,其两极间还可能会有剩余电荷,而在主动放电或人工放电时,这些剩余电荷是不会被放掉的。在运行或检修人员在触摸电容前,还应强制要求戴好绝缘手套,并用短路线来接通电容的两极以使其放电。另外,对选用串联接线方法的电容器还应特殊区分进行放电。
   更多关于电容安装的咨询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您前来咨询!

网友A:
之前看过一个电容爆炸的视频 真的很震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过一个电容爆炸的视频 真的很震惊

所以说啊,很危险的,要学会注意安装方法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