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中如何将指定的东西转换成自定义D 码?

楼主(2021-04-25):
    在CAM350 中如何将指定的东西转换成自定义D 码?0 F$ H( g6 k' y5 \

网友:
    你以前转过吗?

网友:
    用Utilities -> Draw To Custom 将图形自定义成D 码,然后用Utilities -> Draws To Flash -> Interactive 命令,选择Define By Selecting D-Code,点Pick from list 指定刚才自定义的D-CODE 号就OK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