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2.2 KEEPOUT层有些 线无法选择

楼主(2021-04-25):
属性面板 选择过滤器里面的所有选择都选上了。  最后只能在PCBlist里面一个一个找才能选中

网友:
    没有选择 KEEPOUT层 为当前层

网友:
    哦哦哦 这个意思啊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线不是keepout层,只是带keepout属性的其他层的线 AD高版本将keepout给单独提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