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差分等长问题

楼主(2021-04-25):
    AD差分等长时候 ,走出来的直角,这个是哪里没有设置号?求大神解释,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布线时按数字1、2、3、4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时按数字1、2、3、4可以调整

    多谢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等长的问题 图片中这个我按TR键盘无反应 除了快捷键外 可以从菜单哪里调出来

网友B:
    TR是针对单端的快捷键,差分的快捷键是TI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是针对单端的快捷键,差分的快捷键是TI

TI快捷键我也按了 没反应 请问这个不用快捷键在哪调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I快捷键我也按了 没反应 请问这个不用快捷键在哪调出来啊

如图,TOOL选项卡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TI快捷键我也按了 没反应 请问这个不用快捷键在哪调出来啊

新版本AD,款姐方式中T换成U就好了

楼主:
    多谢各位 一解决 谢谢各位及时的答疑解惑 共同成长

网友:
    数字1和2是调整拐角大小的,{和}是调整蛇形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