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顶层挖掉一点地铜放置字符标识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21-04-26):
在顶层挖掉一点地铜放置字符标识会有什么影响吗?

就是这样,请问下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放字符没啥影响吧

网友:
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只是在顶层挖掉一点地铜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为啥不放丝印层?

网友:
    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保持地铜完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