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制作完成后怎么对和原理图是否一致呢?

楼主(2021-04-26):
    请问pcb制作完成后怎么对和原理图是否一致呢?

网友:
    直接对原理图比较为难,可以对厂家的geber文件和设计的pcb文件,看是否有差别

网友:
    支持版主的回答

网友:
    听版主的没错,一般我都是在发板给板厂的时候检查,完了回来就检查一下焊盘是否OK

网友:
    再导入一次网表就可以了,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