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有很多保护电路,你最多能说几种保护?怎么去实现?

楼主(2021-04-26):
电源中有很多保护电路,你最多能说几种保护?怎么去实现?

网友:
1. 输入欠压过压很常用,对交流信号采样。

2. 输出过压保护,一旦电源开关能锁机对电源可靠性也有帮助。

3. 过流保护,有的是采用恒流做过流,有的采用限功率来做过流,当然也可以锁机来做,目的一个可靠性,方法很多种。最可靠的保护一定是锁死而不是打嗝!

4. 过温保护,采用热敏对变压器或者是环境温度等方式检测,来反馈给到 IC 锁机或者打嗝。

5. 短路保护,短路可以打嗝,同样也可以锁机。

这些是一般电源常用的,有的可以说是必备的保护电路。所以看好规格书选择合适的 IC 来做保护功能更方便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