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10.5移动和叠层的用法之快捷键

楼主(2021-04-26):
快捷键
EC复制                                       IMO测量最近距离                             UZ放大,缩小尺寸
                                                                                                    UC拷贝复合层
UYR铜皮转线
US选择                                                                                                    UT泪滴
NR检测线间距
TC做复合层
ON编辑钻孔
MP播放
SU改单位
FI调入资料
FE调出资料
VC反回反有层
A设置D码
Q查D码信息
W框选
I反选
HOME找回图形
R刷新
X切换鼠标形状(三种)
Z自动定中心
V开关格点
S补格点或任意
CTRL+U取消恢复
Y设定层属性和状态
Y设定层属性和状态

ED删除                                       IQN查找网络
EV拉伸                                        UTILITIES{修改}
EM移动                                       UR自定义D码
EI镜像                                         UDI线转自定义
ER旋转                                       UOC删除重叠元素
ET修改线,图弧                           UYD线转铜皮
EN线修改(外框)                         UYR铜皮转线
EE删除节点                                US选择
EG删除节                                   UT泪滴
ELR删除层                                 UZ放大,缩小尺寸
ELO重新排序                             UN找网络点<设顶底层>
ELL对齐                                     UC拷贝复合层
ELT向钻孔层对齐                      NR检测线间距
EHD改变D码                             TC做复合层
EHTF修改字体                             ON编辑钻孔
EHTT修改字的大小                         MP播放
EHE分散,打散                              SU改单位
EHEA全部打散                             FI调入资料
EHEC分散自定义                           FE调出资料
EHS分图弧                                VC反回反有层
EHO改变格点                              A设置D码
EHOS绝对零点                             Q查D码信息
ENB分散线                                W框选
ENC倒斜角                                I反选
ENF倒图角                                 HOME找回图形
ENJ连接线                                 R刷新
ETL截断线                                 X切换鼠标形状(三种)
ADD{增加}                                 Z自动定中心
AC加圆弧                                  V开关格点
AA3画两边弧线                             S补格点或任意
AL画线                                    CTRL+U取消恢复
AF加焊盘                                  Y设定层属性和状态
AP填充                                    U恢复上一步操作
AR增加框
AX写文字
VIEW{显示}
VB背面显示
VC显示复合层
INFO{查看}
IMP测量
IRD报告D码
IMO测量最近距离
IQN查找网络
UTILITIES{修改}
UR自定义D码
UDI线转自定义
UOC删除重叠元素
UYD线转铜皮

网友:
